HC18P235L AD参考电压

楼主(2023-05-14):
HC18P235L 电源为3.3V,用内置AD参考电压,这个电压选择有什么规则吗?用内置 3V  AD参考电压可以吗?

网友A:
可以用内置参考电压,也可以用外置的,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,建议用外部参考源吧。

您好我这边是上海芯圣的代理做国产芯片,技术疑难我们这边也可解决 若有需要可以加个QQ2914373240

网友B(2024-07-31):
AD 转换器的输出值范围是由参考电压决定的

网友C(2025-01-31):
用内置 3V  AD参考电压可以吗?

网友D:
可以用内置参考电压,也可以用外部高精度参考电压。

网友E:
MCU一般都内置了参考电压,具体值要看芯片数据手册。

网友F:
参考电压的选择和你要采集电压的幅值,以及精度要求有关系。

网友G(2025-03-25):
如果选择 3V 作为内置参考电压,它应该是相对稳定的,但具体稳定性和误差需要参考芯片的数据手册中的规格说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