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区分同一款PCB做的不同产品

楼主(2023-05-14):
有几款产品公用一块PCB,仅仅是有的元件贴,有的元件不贴。
区别不同的板子有什么办法呢?现在的办法是PCB的丝印上区分,这样本来走线一样的PCB仅仅是因为丝印不同就分出了几块板子。
我觉得可以贴标签,可是贴标签又是一个工序,似乎也无必要。难道工厂不能通过元件来区分么?回答是不能,自己是智障,只会认标签。也是醉了。

买个标签机啊 没几个钱正常的要求

网友A:
把标签做到丝印上呢?后边加个复选框,哪个产品哪里画✓

网友B:
板子可同,料单不一样……

网友C:
按照001,002,003等系列激光打标设置标签。设计工艺必须细化,否则后续焊接肯定乱成一团麻!

网友D:
一般来说同一PCB 型号  就算焊接不一样,
对于非本公司的生产/研发来说都区分很累,
更别说现场安装调试的工程师或者外面请的安装人员,
识别起来更累。
外包装,或者壳子上,CPU上 贴个防水的 固件型号版本贴纸  就可以区分了。

细一点的  设计初期就弄4个LED, 不同固件点亮不同,说颜色就知道型号。
或者LCD  显示出来,这些都是通电正常后的直观查看

显眼处贴纸肯定最好的。 手机,pad  外包装不也是1t,  512g,256g 显眼贴着, 他们内存颗粒焊接不一样,主板一样

网友E:
内存上面有串行的EEPROM芯片。
如果没有数字功能的电路板,上面应该要贴个标签,而且这个标签是通过MES系统打印的,和每个生产工单都绑定的。通过标签上的条码,可以在MES中查询生产工单号,用的材料的批次,经过每个工序的生产人员和生产设备,生产的测试结果等等。

网友F:
做标签是最好的办法

网友G:
这是个难题,器件不同肯定得区分不同型号了,标签是必须的,不然怎么区分谁是谁?我们以前有些板子是不支持cpu去配置fpga的,导致硬件完全一样,但由于fppa的烧写文件不同,也要区分不同型号,头大!!!

网友H:
这个属于谁强势谁有理;
谁都想自己方便、不想增加自己的工作量;
连标签都想省,也是难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标签做到丝印上呢?后边加个复选框,哪个产品哪里画✓

我提过,被否了,说是太山寨?

网友I:
在pcb 上找个明显位置贴个 0805 电阻表示不同产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在pcb 上找个明显位置贴个 0805 电阻表示不同产品。

真是好主意!可以用一个大一点的封装,然后底下丝印一个勾,不要的产品就把勾用电容盖住!(就是为了迁就智障?)

网友J:
正常流程不就应该是用标签来区分吗?

网友H:
如果把PCBA也当做一个物料,那么都不用区分,按物料编码就可以了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真是好主意!可以用一个大一点的封装,然后底下丝印一个勾,不要的产品就把勾用电容盖住!(就是为了迁就 ...

电阻值就印在封装上,不同阻值代表不同产品。看旁边加丝印描述阻值代表的产品名称。

xch
@ASHYLAI :不同产品仅仅换物料清单,为啥摇头?电阻含生产成本也就1分钱
这帮人估计还是摇头。哈哈。

网友K:
介绍某大牌的做法,不同的成品设置不同的成品料号。PCB上设置有专门的条码区,生产前会打印内容不同的标签(显示不同的成品料号).PCB投入工站会贴上对应的条码。这个条码还得是耐高温的材质。

网友L:
再PCB上搞个专门的区域来贴个比较明显的器件来进行识别区分,再说看不懂就真的...

网友L:
不然你用丝印区分,你从设计上管理文件也烦,打标签有些标签还容易脱落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