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
如何估算芯片的结温

楼主:
在硬件电路系统中,元器件的温升设计是一个大的挑战,尤其是半导体器件。热设计是开发阶段一个重要步骤,为了获得可靠的系统,必须让元器件的工作温度不超过其最高温度的额定值。对于常规的电阻等发热器件,直接使用红外成像仪就能得到其温升数据。但是芯片由于其加工工艺,内部还有更为复杂的结构,直接使用红外成像仪测试的温度,不能真实反应芯片的热特性。因此,在设计阶段,估算半导体器件的结温是非常有必要的步骤。一般在芯片的规格书会有热阻系数和热特性参数两个指标,都是用来评估温度的,但这两个参数是用区别的。
芯片都会定义其结温的工作范围,因此热性能是最重要的考虑热考虑因素之一,温度会限功率等级,也就会限制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能力。器件消耗了功率,就会产生热量,热量在热流路径上遇到的阻力,反映介质或介质间的传热能力的大小,表明了 1W热量所引起的温升大小,单位为℃/WK/W。用热功耗乘以热阻,即可获得该传热路径上的温升。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类比来解释热阻的意义,换热量相当于电流,温差相当于电压,则热阻相当于电阻。
结温评估的常用方式,是使用junctionambient的热阻RθJA乘以芯片的功率,然后加上环境温度:TJ=TA+PD*RθJA
实际应用中,计算得到芯片的功耗PD=1WRθJA=40.6/W,环境温度一般都是室温,会定义为25度,也就很容易计算得到TJ=25+1W*40.6/W=65.6℃,看起来结温也不会很高,但是随后用通过温度采集仪测量芯片case表面温度,都达到了70度,这个时候就会怀疑,理论计算的结果是不是准确的?实际上规格书给出的热阻RθJA是基于JESD51-6标准给出的,其目的是提供一个度量标准,用来比较不同封装的相对热性能。但是这个热阻值不仅是对封装的可变函数,而且还是器件所在PCB的设计和布局都有关。热阻RθJA早期应用在具有单一散热方式的器件上比较方便,是带有散热片的晶体管,散热方向和方式都固定,比如下图这种老式的晶体管。
但现在的芯片,基本都是塑封设计,散热方式不再单一,可以通过塑封顶部case散热,也可以通过bottom的金属pad散热,芯片的各个pin也能帮助散热,其次PCB的铜箔面积,铜箔厚度,PCB尺寸大小都会影响散热性能,依然使用热阻*功耗的方式来评估结温就不再准确了。所以现在使用热特性参数ψJB评估结温更准确,ψJB是结到端口的意思,首先使用热电偶在IC封装附近测量温度,然后可计算特定条件下的IC结温。还有一个参数是结到顶部的热参数ψJT,依然使用热电偶,在IC封装顶部测量温度温度,然后可以计算特定条件下的IC结温,也就是TJ=TA+PD*ψJT
当芯片的功耗PD=1W,ψJT=0.5/W, 芯片case表面的温度是70度,那么就可以得到芯片结温是TJ=70+1W*0.5/W=70.5W。此时计算得到的芯片结温才是更为准确的。

发新帖 本帖赏金 40.00元(功能说明)我要提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