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: 40.00元(功能说明)
[技术讨论] 缓起起动电路细节讨论

楼主(2023-05-14):
在硬件开发过程中,由于电容性负载,为了防止上电瞬间对电容充电产生的浪涌电流,上电电路都会使用下图的缓起电路,通过并联一个100nF的电容,延长MOS管的开启时间,在上电过程源漏沟道电阻会比较大,就会降低给负载电容的充电电流。由于MOS管的开启时间增长,输出电压也会延迟一段时间出现,所以也叫缓起电路。
在对这个电路仿真分析的时候,确实使出电压延迟154us后,达到和输出电压相同值。但是也发现,当输入电压产生的一瞬间,会有很大的浪涌电流产生,接近22A
输入电压上电瞬间产生这个电流的原因,是由于MOSCgd和负载电容C1串联,在输入电压阶跃变化过程dVi/dt, 对这两个电容充电而产生的,浪涌电流i=(Cgd//C1)*di/dt。通过查阅MOS管规格书,Cgd=0.5nF,利用等效模型进行仿真,在Cgd上再并联一个电容,输入电压上电斜率slope=2.4*1010
仿真得到上电瞬间的浪涌电流是36A左右,随后通过快速计算,达到的电流值也是36.2A,显然仿真软件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计算得到的。计算上电浪涌电流的关键是对电压斜率的使用,当电容值发生变化的时候,也会改变上电瞬间电压斜率,所以仿真数据仅仅是用于参考,还需要对实际电路测试,然后再进一步评估,由于浪涌电流的持续时间很短,产生的功率会很低,在MOS管的SOA区,使用是安全的。
因此将开机瞬间的电流成为毛刺电流,可以忽略。缓起电路的设计,是为了避免MOS管导通后,Rds-on和负载电容C组成的充电电路,这个时候浪涌电流持续时间长,要满足MOS管的SOA区,可以通过调整MOS管栅源级并联电阻来改善。
随后进一步测量MOS管的栅极电压,发现输入电压关闭的时候,MOS管栅极电压是负值。这是由于电容电压不能突变,当输入电压变为0Cgs电压要维持原来电压是15V的压差。所以此时栅极电压就要变成-9V。也可以理解成,Cgs的源级从电源电压变为0,源极就有大量的正电荷流出源级,对于电容而言,有一边极板流出多少电荷。另一边极板就有多少电流流入。所以Cgs的栅极,就有大量正电荷流入,造成电荷的消融现象,栅极电压变为负值。
如果为了栅极波形更加稳定,会在栅极并联一个二极管,在栅极出现负压的时候。由于二极管一端是接GND,二极管的钳位作用,就会将栅极电压牢牢的固定在-0.4V左右,也就是二极管的管压降。如下图仿真所示。
但是增加二极管后,在二极管导通钳位栅极电压的时候,二极管会出现瞬时大电流。这个是由于二极管从开启到导通的过程,其交流等效阻抗比较小rc,此rcC2=100nF构成一个RC充电电路,就会产生一个大电流。由于持续时间短,对二极管也没有什么影响。就我个人设计而言,我会在栅极负压和二极管瞬时大电流之间取一个平衡,再串联一个电阻。具体也就看对参数指标的要求,设计应该都可以满足要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