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
如何测量电容的ESR

楼主:
硬件设计过程中,电容的使用必不可少。一般都会选取ESR低的电容,毕竟ESR越小,就表明电容的损耗越小,就越接近理想电容。高ESR的电容,充电时间常数会表大,ESR上的纹波也会变大,会影响滤波效果,增加输出纹波噪声。电容损耗加大,就会导致发热,降低使用寿命。电路设计中,应该综合需求,成本多方面的因素,选择较低的电容类型。
但是不是所有场合都要低ESR的电容,要根据实际电路中的选择适当合适的。比如LDO输出的滤波电容,如果ESR太小,输出电压的时候会引起比较大的电流尖峰:因为输出电容的ESR过小,上电瞬间电容回路没有足够的电阻分压,输出端瞬时电压会被拉至接近0V,而反馈回路则会最大程度的开启主回路的功率mos管以实现稳压。
当没明白ESR的作用的时候,出现输出电压过冲的时候,就会觉得是输出电容容值不够,开始通过加电容的方式,试图消除电压过冲,实际这不是根因的。一些大厂会对这个原因进行解释,然后给出建议,说明书会明确制定ESR的范围。在这一方面,国内的芯片厂商就比较含蓄,一两页的datasheet就介绍完了。
ESR的大小还反映出电容的质量,当一个电容的ESR变化严重的时候,就说明其质量发生劣化。对于电解电容,电解液会蒸发,电解液的减少,与阳极的接触面积就会随之减少。伴随的现象就是电容容值减小,ESR增大。这种老化现象,在温度升高的情况下,发生得更快。在电源模块,电解电容是发生损坏概率高的元器件。电容器工厂测试有专门的设备,比如射频阻抗分析仪-HP4291,但这设个设备价格太贵,只有批量生产电容器的厂家才会使用。
作为硬件工程师接触最大的仪器就是LCR电桥,也是测量比较精密的。可以同时测量电容的容值,损耗角,阻抗和ESR值。比如下图测试的电容容值302uF
正切值Tanδ=16.19/17.59=0.92, 损耗角δ=42.5度。
当手边没有LCR仪器的时候,可以使用信号发生器加示波器测试。信号发生器输出10V@1us的脉冲,开关频率为1000Hz,信号发生器内阻设置为50欧姆,串联电阻为47欧姆。由于激励脉冲宽度只有仅仅1us。脉冲上升之后,电容刚开始充电,电容上的电压为0。此时示波器上测试到的电压就只是ESR上的电压。一般电解电容上的ESR大概在0.1欧姆到10欧姆之间,通过分压公式,可以近似估算出ESR值和激励信号电压之间的关系。
比如实际测量一个330uF的电容,示波器上测得的电压为30mV,就可以推算出电解电容的ESR=300毫欧。这种方法测量的电解电容的ESR不能太小,否则就不准确。测量的时候,要将信号线本身连接处的电阻尽量小,否则这些电阻也会被计算为ESR。同时信号发生器的激励信号上升沿要足够快,减小电容容值在上电瞬间的影响。仿真测量到的数据,也表明这种测试方式有效果。
如果不在乎ESR的精度,还可以将激励测试信号改为交流信号,设定为100KHz的高频信号,对于100uF以上的电容,其容抗都会小于10毫欧,基本可以忽略的。此时就可以通过串联的RESR的分压计算得到ESR,这种简单的测试手法也比较常用。
以上方法有高精度的射频阻抗分析仪测量ESR,这种测试数据会出现在电容器的规格书中。也有利用简便方法,快速得到ESR。根据实际的需要,灵活应用。

网友A(2023-06-09):
21IC这个活动好 支持了,和AMObbs形成了鲜明对比,做的好

发新帖 本帖赏金 40.00元(功能说明)我要提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