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F10x开发板资料包中的例程不能用MDK5打开,该怎样处理

楼主(2023-05-14):
从 https://www.gd32mcu.com/cn/download/8?kw=GD32F1GD32F10x   下载了 GD32F10x Demo Suites ,打开里面的例程,例程居然 是keil4做成的:

而我电脑上的MDK的版本是5.34的,所以打开之后,会提示:

即使安装了keil5的支持包也无法解决上述的问题。

因为在device中根本找不到这个GD32F103。

请问各位大佬,这问题该如何解决?不会把keil5改回keil4吧?

网友A:
用keil5打开以后,在菜单栏里选择project->Manage->Migrate to Version 5 Forma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keil5打开以后,在菜单栏里选择project->Manage->Migrate to Version 5 Format

可以转为keil5格式,但编译下载后,没有效果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可以转为keil5格式,但编译下载后,没有效果。

那可以进行调试吗?调试看看死在哪里了。

网友C(2024-02-07):
提供的例程文件与MDK5不兼容?

网友D:
MDK5是否已经到最新版本

网友E:
检查文件路径和名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