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格式化怎样可以恢复了,,,

楼主(2023-05-14):
大师门知道吗
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tn=49055 ... 5%E6%81%A2%E5%A4%8D

                   tyw  注

tyw
问度娘

网友A:
16年淘宝5.8买了个软件:Recovery硬盘U盘移动硬盘数据恢复软件
蛮好用的 可以找回蛮多 数据

网友B:
删除可以恢复部分文件。格式化就无望了

网友C:
只要不是低格
要用非常规的方法才行

网友D:
快速格式化的话是可以恢复的。磁盘精灵可以恢复。

网友E:
好多软件可以用

网友F:

试了几种,反正我没有尝试成功过

网友G:
曾经用这个 软件 恢复了 重装系统之前的照片

网友H:
以前DOS下有个Unformat 命令,可以恢复

楼主:
谢谢了我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