详解LP-MSPM0L1306的反向通道UART

楼主(2023-05-14):
借助该反向通道 UART,可以与不属于目标应用主要功能的 USB 主机进行通信。这在开发过程中非常有用,而且还能提供与 PC 主机侧进行通信的通道。这可以用于在与 LaunchPad 开发套件通信的 PC 上创建图形用户界面 (GUI) 和其他程序。

图 2-6 显示了反向通道 UART 的通道。反向通道 UART 连接到 UART0(PA8、PA9),可以深化接头 J16 和 J17 上的跳线设置。

在主机侧,当 LaunchPad 开发套件在主机上进行枚举时,将生成一个用于应用反向通道 UART 的虚拟 COM 端口。您可以使用任何与 COM 端口连接的 PC 应用程序(包括 Hyperterminal 或 Docklight 等终端应用程序)来打开该端口并与目标应用程序通信。用户需要找出对应于反向通道的 COM 端口。在使用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PC 上,设备管理器可以提供协助。

反向通道 UART 是“XDS110 Class Application/User UART”端口。此时,图 2-6 显示了 COM14,但该端口可能因主机 PC 而异。确定了正确的 COM 端口后,请根据相关文档在主机应用中进行配置。然后,用户可以打开该端口并使主机开始与之进行通信。

在目标 MSPM0L1306 侧,反向通道连接到 UART0 模块。XDS110-ET 具有可配置的波特率;因此,PC 应用程序配置的波特率务必与在 UART0 上配置的波特率相同。

网友A:
请问楼主一下什么叫做反向通道UART呢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一下什么叫做反向通道UART呢?

UART极性取反下的电平与正常模式下的电平是相反的

网友C:
UART极性取反虽然不常用,但还是在特殊情况下是需要这个功能,比如硬件设计已经导致必须使用极性取反,否则电路就要改板或者增加反相电路

网友D:
UART特性中是可以将高电平设置为逻辑0,低电平设置为逻辑1的

网友E:
只要对串口的寄存器进行配置就能实现反向通道吗

网友F:
是所有常用的uart都能实现反向通道还是说只有特定型号的才可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