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疑难问答]
如何在结构数组中为 typedef 结构分配内存

楼主(2023-05-16):
typedef
13.1 函数指针重命名
int (*x (void(*p)( ) )) (char);//返回类型int(*)(char) 函数名 x 形参 void(*p)()

变量x定义为一个函数

替换:

typedef void (*T)(); //定义T为指向void func()函数的指针

typedef int (*U)(char); //定义U为指向int func(char)函数的指针

U x(T p);

13.2 数组指针重命名
typedef a ARR[10]; //ARR表示a[10]

ARR b;

函数也是这种形式写

14 堆内存的分配及相关函数

void* malloc(size bytes);

void *memset(void *s, int c, size_t n);//地址,数值(0),大小

void* calloc(size_t nmemb,size_t size); //第一个参数是元素的个数第二个参数是每个元素的所占的字节数,为数组分配,初始化为0

void * realloc(void* ptr,size_t size); //重新分配,但不会初始化为0

void free(void *ptr); //释放--> realloc (地址,0)

double* p=malloc(sizeof(double));//可以把返回的void类型赋值double类型,C允许,C++更严格,所以最好强制类型转换一下

double *p=(double*)malloc(sizeof(double));

if(p==NULL) //每次分配需判定是否成功
printf("申请空间失败\n");

网友A(2023-07-22):
分配内存:使用 malloc 函数为结构体数组动态分配内存空间

楼主:
使用动态内存分配函数(如malloc)为结构体数组分配内存。

网友B:
在 C 语言中,结构体数组的内存是连续分配的

网友C:
可以使用结构数组来为 typedef 结构分配内存。

网友D:
typedef 只是定义相关结构体或函数的

网友E:
加不加typedef类型是一样的

网友F:
内存对齐原则

网友G:
一般用malloc为结构体数组分配内存

网友H:
务必使用free函数释放内存。

网友I:
对于动态分配内存,可以使用malloc()函数来从堆中分配内存。

网友J:
在访问结构数组的元素时, 不要越界。

网友K:
在动态分配内存后使用完结构数组后,通过调用free()函数将该内存释放回堆,以避免内存泄漏。

网友L:
可以使用sizeof运算符计算结构的大小,并将其乘以数组的大小来确定要分配的内存大小。

网友M:
使用malloc函数来动态分配内存空间,确保为结构分配足够的内存以容纳其成员变量。

网友N:
使用malloc()函数分配内存

网友O:
如果分配的空间不足以容纳所有结构体,可能会导致内存泄漏或程序崩溃。

网友P:
在分配内存后,可以使用合适的方式初始化结构体的成员变量,以确保结构体的初始状态是正确的。

网友Q:
可以使用malloc函数来动态分配内存。

网友R:
结构体类型不分配内存,不能赋值、存取、运算,结构体变量分配内存,可以赋值、存取、运算。

网友S:
根据实际需求和代码逻辑,选择适当的方法来为结构数组分配内存。

网友T:
在不再需要使用结构数组时,记得使用 free 函数释放动态分配的内存

网友U:
可以使用静态分配内存的方法为typedef结构分配内存。

网友J:
结构体变量引用之前必须先定义结构体变量。

网友O:
使用完分配的内存后,确保及时释放内存以避免内存泄漏。

网友V:
在分配内存后,需要检查分配是否成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