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疑难问答] strstr()检测不到存在的字符

楼主(2023-05-16):
  在单片机调试的的时候,发现目标‘字符串’中的 目标字符,strstr()函数竟然检测不到(比较不出来)返回的时候0x00地址(NULL),很是奇怪,最后分析发现,原来是目标‘字符串’中含有0x00数据,strstr()函数碰到0x00就终止了查找,所以0x00后面的目标字符无法查到,strstr()返回的是0x0地址,指向的字符是0x00上的字符。

  在用strstr查找之前加了一个剔除0x00数据才小程序,去掉待检数组中的0x00数据,问题就解决了。

void  remove_out_0x00_dat(char *in_buff, int data_len)
{
int str_len = 0;
for(int i = 0; i < data_len; i++)
    {
if(in_buff[i] != 0x00)
        {
in_buff[str_len] = in_buff[i];
str_len++;
        }
    }
}

网友A(2023-08-09):
如果指定的子串不存在,则返回空指针。

网友B:
strstr()函数在处理字符串时,会根据字符串的编码方式进行匹配

网友C:
如果字符串的编码方式与strstr()函数的预期不一致,可能导致无法找到匹配的位置

网友D:
如果目标字符串中没有包含子字符串,那么strstr()将始终返回NULL。

网友E:
如果源字符串或目标子字符串中没有显式地包含终止符,那么 strstr() 函数可能无法正确工作。

网友F:
如果目标子字符串不在源字符串中,则返回空指针(NULL)

网友G:
如果存在,它将返回指向包含子字符串的字符串的指针;否则,它将返回NULL。

网友H:
strstr()函数是区分大小写的,如果子字符串的大小写与原字符串不匹配,将无法找到匹配的位置

网友I:
会在字符串中搜索指定子串的第一次出现位置,如果指定的子串不存在,则返回空指针。

网友J:
可能是因为使用的是C99标准

网友K:
trstr()函数是C语言标准库<string.h>中的一个函数,用于查找字符串中是否存在给定子字符串

网友L:
strstr()函数在查找时会受到特殊字符的影响。

网友M:
在C99标准中,strstr()函数是在字符串中搜索指定子串的第一次出现位置

网友N:
如果目标字符串中有转义序列(如’\n’),而子字符串中没有相应的反转序列,那么strstr()将无法找到子字符串。

网友O:
如果子字符串中有空格或特殊字符,尝试使用字符串处理函数(如strtok())对子字符串进行预处理,以便去除空格和其他特殊字符。

网友P:
strstr() 函数是以 \0 作为字符串的结束符来进行搜索的

网友Q:
在这种情况下,即使子字符串存在于目标字符串中,strstr()也无法返回正确的结果。

网友R:
strstr() 函数用于在一个字符串中查找第一次出现的目标子字符串

网友S:
增加子字符串的长度,使其大于或等于目标字符串的长度。这样可以提高找到子字符串的可能性。

网友T:
源字符串或目标子字符串的数组越界

网友U:
strstr() 函数默认是区分大小写的

网友V:
请检查代码逻辑,确保strstr()函数在正确的位置被调用

网友W:
如果目标子字符串与源字符串在大小写方面不匹配,那么 strstr() 函数将无法找到。

网友X:
确保字符串数组没有越界访问,并尝试使用其他方法或算法来进行字符串搜索和匹配。

网友Y:
可以使用strchr()函数

网友Z:
检查字符串中是否存在特殊字符,并根据需要进行处理。

网友AA:
具体的代码和示例数据?

网友C:
可以打印输出源字符串和目标子字符串,以及确认是否使用正确的终止符和正确的大小写

网友:
如果子字符串的长度小于目标字符串的长度,那么strstr()将无法找到子字符串

网友AB:
访问了超出数组范围的内存

网友AC:
strstr()函数用于在一个字符串中查找子字符串,并返回第一次出现的位置。

网友AD:
若是方针字符串中没有包括子字符串,那末strstr()将始终返回null。

网友AE:
会在字符串中搜刮指定子串的第一次呈现位置,若是指定的子串不存在,则返回空指针。

网友AF:
若是方针子字符串不在源字符串中,则返回空指针(null)

网友AG(2023-09-08):
strstr()函数在查找时会遭到特殊字符的影响。

网友AH:
也许是因为它使用的是c99标准

网友AI:
在c99尺度中,strstr()函数是在字符串中搜刮指定子串的第一次呈现位置

网友AJ:
若是存在,它将返回指向包括子字符串的字符串的指针,不然,它将返回null。

网友AK(2023-10-11):
strstr(),函数是以,\0,作为字符串的结束符来举行搜刮的

网友AL:
strstr(),函数用于在一个字符串中查找第一次呈现的方针子字符串

网友AM:
源字符串或者方针子字符串的数组越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