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学习资料] pic单片机配置字c语言

楼主(2023-05-14):
PIC单片机配置字说明及使用

PIC 单片机器件配置字简介和使用

在PIC系列单片机里,其芯片内部大都有设置一个特殊的程序存储单元,地

址为2007 ,由单片机的用户自由配置,用来定义一些单片机功能电路单元的性能

选项。我们把这个单元叫做器件配置字(Configuration Bits )。这种设计给单片

机开发工程师带来了很大的灵活性,但是也给初学者带来了一些麻烦。笔者以

PIC16F877为例向初学者介绍配置字的用途和使用。

一、器件配置字的用途

图1

图1就是PIC16F877配置字的寄存器的情形。对配置字的各位的解释如下:

CP1-CP0: 代码保护位,说明如下:

11 = 代码保护关;

10 = 参见器件数据手册;

01 = 参见器件数据手册;

00 = 所有存储器均受代码保护。

注:有些器件使用较多或较少的位数来配置代码保护。目前就一些只使用一位

(CP0) 的器件,保护位的说明如下:

1 = 代码保护关;

0 = 代码保护开。

DP: 数据EEPROM 存储器的代码保护位,说明如下:

1 = 代码保护关;

0 = 数据EEPROM 存储器受代码保护。

注:对于具有数据EEPROM 存储器的ROM 程序存储器器件,使用该位。

BODEN: 欠压复位(BOR) 使能位,说明如下:

1 = BOR 使能;

0 = BOR 禁止。

PWRTE:上电定时器(PWRT) 使能位,说明如下:

1 = PWRT 禁止;

0 = PWRT 使能。

注1:无论PWRTE 位的值为何,使能欠压复位即自动使能了上电定时器

(PWRT)。请确保使能欠压复位时,也使能了上电定时器。

注2 : 在一些早期的PICmicro® 单片机中,该位的极性被保留。

MCLRE:MCLR 引脚功能选择位,说明如下:

1 = 引脚功能为MCLR;

0 = 引脚功能为数字I/O, MCLR 在内部连接到VDD 上。

WDTE : 看门狗定时器(WDT) 使能位,说明如下:

1 = WDT 使能;

0 = WDT 禁止。

FOSC1-FOSC0: 振荡器选择位,说明如下:

11 = RC 振荡器;

10 = HS 振荡器;

01 = XT 振荡器;

00 = LP 振荡器。

注意:所有的芯片出厂的时候都是把配置位置1的。

二、在编译器里怎么样对配置位编程

PIC单片机正常运行时,是无法对配置位进行存取的,只能在编程模式下存

取。可以通过对配置位编程( 读为”0”) 或不编程( 读为”1”) 来选择不同的器件配

置。对配置位编程后,是否能够更改其设置取决于器件的存储工艺和封装形式。

对于只读存储器(ROM) 器件,这些配置位在ROM 代码提交时即被确定,且一

旦器件掩膜完成,即无法更改( 若要更改,则需新的掩膜代码)。对一次可编程

(OTP) 器件,一旦这些位被编程 ( 为”0”),就无法更改了,而FLASH的单片机

在每次编程下载的时候是可以更改的。

编译器一般都可以采用菜单方式设置,在编译程序时将设置字一并完成,烧

写芯片同时完成CONFIG的烧入。图2就是PIC官方编译工具MPLAB IDE7.30设

图2

置配置位的情况(点击菜单栏Configure下的Configuration Bits出现的对话

框)。设置的时候直接点击相应Setting下面菜单会出现下拉菜单的如图3所示。

图3

然而,这样设置后,有的编译器编译的HEX文件并不包含CONFIG,因此,

在程序代码中直接包含CONFIG设置是一种好习惯(这样编译的HEX就会包含

CONFIG设置)。

下面是在MPLAB IDE7.30汇编语言设置配置位的情形:

__CONFIG _CP_OFF & _CPD_OFF & _BODEN_OFF &

_MCLRE_OFF & _WDT_OFF & _PWRTE_ON & _INTRC_OSC_NOCLKOUT

注意:CONFIG前面是2个下划线“_ ”,中间没有空格,而且不能在行的第一

列位置,至少空一格。项目的定义可以在头文件中找到(*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