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PIC单片机的配置字用CONFIG命令的定义

楼主(2023-05-15):
一.配置字

#i nclude__CONFIG(x) ;其中x是配置字,头文件中定义了相应的配置说明符。

如:

__CONFIG(WDTDIS & XT & UNPROTECT);

这将关闭看门狗,设置XT振方式,程序不加密。注意:不同的配置符间用‘&’相联,未定义的部分保留未编程状态。详细的情况请参考头文件及PIC数据手册

二.ID 位置

有些PIC单片机在程序空间外还有ID空间,可用下面的方法来定义:

#i nclude

__IDLOC(x) ;其中x是ID标示。

如:

__IDLOC(15F0);

将ID的四个单元定义为:1, 5, 15, 0. ID的具体位置由所指定的PIC芯片自动设定。

三.EEPROM 数据

有些PIC单片机支持用外部编程器对内部的EEPROM进行编程。

__EEPROM_DATA()可以将用于初始化的数据放入HEX文件中。

如:

__EEPROM_DATA(0, 1, 2, 3, 4, 5, 6, 7)

可将0-7八个数放入HEX文件中,在用外部的编程器进行编程时将 这八个数写入PIC单片机中。

__EEPROM_DATA不是用于运行时写入EEPROM数据的,在运行时请用 EEPROM_READ(), EEPROM_WRITE()。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PIC18__config配置位

PIC18的__CONFIG设置与PIC16的不一样。

PIC16的如:

__CONFIG(_CP_OFF&_WDT_ON&_BODEN_ON&_PWRTE_ON&_RC_OSC); 是写在一起的。

PIC18 不写在一起,CONFIG1..7是分开写的。如:

__CONFIG(1,IESODIS&FCMDIS&HS);

__CONFIG(2,BOREN&PWRTEN&WDTDIS&WDTWINDIS&WDTPS32K);

__CONFIG(3,MCLREN);

__CONFIG(4,DEBUGEN&XINSTEN&STVRDIS);

__CONFIG(5,UNPROTECT);

__CONFIG(N,X) 函数原型在PIC18.H文件中(PICC软件安装目录下的include文件夹中)。里面的各项设置在PIC18Fxx22.H中。N代表配置信息;X代表设置变量。如果要实现处理器的一些特殊功能,则需要查找相关的帮助文件,根据帮助文件的提示,在同文件中定义相关的变量。

上面的各项设置意义是:

//各项内容在PIC18FXX22.H文件中定义

//1.振荡器切换OFF&故障保护时钟监视器OFF&高速模式

//2.欠压复位ON&上电延时ON&看门狗OFF&看门狗分频数

//3.mclr用于复位脚

//4.使能后台调试器&使能指令集扩展&堆栈溢出不复位

//5.代码不保护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笔者在使用picc18进行基于PIC18F452的软件开发时,发现对于18系列的单片机,手动设置配置位非常麻烦,而且容易出错,所以考虑在源程序中设定配置位,这样编译后,无论是用什么烧写工具,都不需要再进行配置位的设定了。

对于HI-TECH C18 , 配置字的设定通过宏 __CONFIG(n,x)来实现。

宏__CONFIG(n,x)的声明在文件pic18.h中,各位元的声明在对应芯片型号的头文件中.18F452的例程如下: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#include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/*The declaration of __CONFIG(n,x) is in pic18.h *

//*The __CONFIG(n,x) directive defines configuration data within is in pic18fxx2.h *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__CONFIG(1,RC) ;

__CONFIG(2,PWRTDIS & WDTPS1 & WDTEN ) ;

__CONFIG(4,STVRDIS) ;

void main(void)

{

//your code
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在pic18.h中,__CONFIG(n,x)的声明如下

#define __CONFIG(n, x) asm(“\tpsect config,class=CONFIG”);\

asm(“global config_word” ___mkstr(n)); \

asm(“config_word” ___mkstr(n)“:”); \

asm(“\torg (”___mkstr(n)“-1)*2”); \

asm(“\tdw ”___mkstr(x))

部分在pic18.h中的声明大体如下,具体请参考对应的头文件。

// Configuration bit values

// Config. Register 1

#define OSCSEN 0xDFFF // enable oscillator system clock

#define OSCSDIS 0xFFFF

// oscilator types

#define RCRA6 0xFFFF // RC w/OSC2 config as RA6

#define HSPLL 0xFEFF // HS w/PLL Enabled, Clk Freq = 4xFreq Osc.

#define ECRA6 0xFDFF // EC w/OSC2 config. as RA6

#define ECDB4 0xFCFF // EC w/OSC2 as divide by 4 clock output

#define RC 0xFBFF

#define HS 0xFAFF

#define XT 0xF9FF

#define LP 0xF8FF

// Config. Register 2

// Brown Out reset

#define BOREN 0xFFFF // Brown-out reset enable

n代表 Config. Register n(代表配置信息), 例如__CONFIG(1,x); 1 代表Config. Register 1, X可为OSCSEN,RC等。

!!!最后还应该注意的是如果在源程序中进行配置位设置,如果使用的软件版本(比如使用picc18的8.20版本和MPLAB6.30)较低,虽然编译不会有问题,但可能会出现配置位设置混乱,推荐使用picc18的8.35版本和MPLAB7.0以上。安装HTSOFT的软件时,也必须保证完全安装,尤其是一定要安装MPLAB_toolsuites工具。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如下:PIC18F452中PIC18.h (此时源程序,哪位高人可否解析下?共同学习。)

/* Store a word value to a particular configuration word register eg.

* __CONFIG(4, DEBUGEN & LVPDIS); // write to config word 4

* config mask attributes (such as DEBUGEN) defined in chip-specific

* header file. */

#define__CONFIG(n, x)asm(“\tpsect config,class=CONFIG”);\/**\t是制表符,格式需要;psect 是定义class的关键字,意思是将以下的代码放入CONFIG class 中,并命名为config(注意大小写);config为自定义的class名,可以为任何其他名字;CONFIG说明了这个class的起始地址,在连续命令中指定CONFIG的范围delta=2,规定就是这样的。**/

asm(“global config_word” ___mkstr(n)); \/***__mkstr(x)是一个将数字转换为字符的宏,目的是让编译器把一个数字当作是一个字符串来处理,如果不用__mkstr,你需要写成__CONFIG(“0x0F”)的形式,使用了__mkstr,直接写成__CONFIG(0x0F)的形式就行了,这一切只是为了用户更友好的使用这些宏,没什么特别的意思

***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