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学习资料]
单片机printf函数液晶显示方法与步骤

楼主(2023-05-15):
部分源码

当然,有了这些代码是还不够的,需要包含
#include<stdio.h>
#include<string.h>
#include<stdarg.h>
#include"math.h"
这些文件,好像也不是需要全部,只是这几个我是全部包含了。赶时间啊那几天。
有了这些,在主程序中就可以调用printf函数来在屏幕中显示了。当然,你也可以更该
Int fput()函数里面的LCD_Show函数为串口输出,这样就可以利用printf函数来作为串口电脑屏幕打印了。
2、 另外一种显示方式,我认为是重写了printf函数的底层驱动,不截图了 ,直接代码吧,因为一个屏幕截图不完全。
int Printf(const char *fmt, ...)
{
    const char *s;
        u8 *Buf;
    u16 d;
        float f;
    u8 tbuf[16];
        u8 i=0;
    va_list ap;
    va_start(ap, fmt);
        Buf=ShowBuf;
    while (*fm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 i<sizeof(tbuf); i++)
                tbuf[i]=0;
        if (*fmt != '%'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*Buf++=*fmt++;
            continue;
        }
        switch (*++fmt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字符串
            case 's':
                s = va_arg(ap, const char *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s == NULL) {break;}
                for ( ; *s; s++) {
                    *Buf++=*s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十进制
            case 'd':
                d = va_arg(ap, int)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tbuf, "%d",d);
                for (i=0; tbuf[i]!='\0';i++) {
                    *Buf++=tbuf[i]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//十六进制
           case 'x':
                d = va_arg(ap, int)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tbuf, "%x",d);
                for (i=0; tbuf[i]!='\0';i++) {
                    *Buf++=tbuf[i]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case 'f':
                f = va_arg(ap, double)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tbuf, "%f",f);
                for (i=0; tbuf[i]!='\0';i++) {
                    *Buf++=tbuf[i]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// Add other specifiers here...
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*Buf++=*fmt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fmt++;
    }
        *Buf='\0';
    va_end(ap);
         LCD_Show_c_String(ShowBuf);
    return 1;   // Dummy return value
}

网友A:
支持用第一种方法实现

网友B:
显示的位置和比例可以灵活设置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显示的位置和比例可以灵活设置吗

楼上的额意思是不是说可不可以自适应呢

网友D:
如果更改了printf函数的底层驱动,对于上层代码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吗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如果更改了printf函数的底层驱动,对于上层代码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吗

这个可说不好 估计得详细对比一下函数体的说明了

网友F:
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修改printf函数的底层驱动呢

网友G:
我们使用LCD_Show函数的时候必须要规定显示的坐标吗

网友H:
把printf函数中写接口换成写LCD

网友I:
把液晶显示写函数封装成printf函数?

网友J:
重定义函数就行了

网友K(2023-06-14):
能搞个工程上来。好实验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