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单片机芯片] 利用ch32v003的ADC采光强,再转PWM控制LCD屏幕亮度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23-05-14):
AD, ADC, CD, LCD, PWM

利用ch32v003的ADC采光强,再转PWM控制LCD屏幕亮度遇到的问题:
1.一致性不好,虽然都是200Hz的PWM,但是不同屏响应不同;
2.光敏二极管灵敏度很高,虽然有做算术均平滤波,1S周期采样完成进入PWM渐变调控
3.但客户反馈有两段变化,手一挥过就能检测到由亮变暗,由暗变亮过程。
所以希望各位能够不吝赐教,如何进行AD采样和PWM调整。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渐变算法
* 误差 <= 2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32 ColorToColor(u32 last_pwm, u32 _pwm)
{

    u32 NStep=0,i=0,temp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需要几步
    int32_t differPWM=0;
    float  avrStep=0;
    (last_pwm<_pwm)?(NStep=_pwm-last_pwm):(NStep=last_pwm-_pwm);
    differPWM=_pwm-last_pwm;
    // 渐变开始
    avrStep   = (float)differPWM   / NStep;
    for(i=0; i<NStep; i++)
    {
        temp   = last_pwm   + (int)(avrStep   * i);
        TIM_SetCompare2(TIM2, temp);
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}
    // 渐变结束
    return 1;
}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sum+=ADC_ConvertedValue;
        if(++count==1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currpwm=map(sum/count,0,826,25,499);
            printf("lastpwm=%d,currpwm=%d\r\n",lastpwm,currpwm);
            ColorToColor(lastpwm,currpwm);//渐变调光
            lastpwm=currpwm;
            sum=0;count=0;
        }
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}

网友A:
感觉这个就得根据实际用的屏幕进行参数的调整了

网友B:
手一挥过就能检测到由亮变暗,由暗变亮过程。这个的实现对外部的光线条件有限制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手一挥过就能检测到由亮变暗,由暗变亮过程。这个的实现对外部的光线条件有限制吗 ...

另外是不是能可靠的检测呢?会不会产生误操作呢

网友D:
1S周期采样会不会产生信号的严重滞后啊

网友E:
这种有没有比较成熟的采集计算方法呢 感觉有点复杂了

网友F:
如果提高adc的采样频率的话 算法的复杂程度也就上升了

网友G:
用滑动平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