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固件库(V2.2.4)配置的cdc_acm例程,在电脑中无法认到CDC串口

楼主(2023-05-15):
下面使用的是版本为V2.2.4的固件库,cdc_acm例程,通过编译和烧录,在电脑中无法认到CDC串口,请大佬指教。核心板是打样的,板载GD32F103C8T6,晶振8MHz。

网友A:
gpio_config(),  这个函数的io配置和你的电路板上相同么?

里面好像只设置一个接上拉电阻的DP脚,已经修改了,也无法解决问题。

网友A:
你发的例程是官方的例程,不是你的例程吧

得修改,但暂时不知道从何修改起。
拼凑而已。

网友A:
官方例程,做一些调整,移植到自己的板子上,基本没有什么问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