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用CubeAI导入神经网络报错N-dimensional tensors not supported with N > 5,但是用的只是传统的CNN网络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24-03-08):
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

网友B:
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

网友C:
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

网友D:
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

网友E:
电流要增大

网友F:
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

网友G:
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

网友H:
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,这不是好代码

网友I:
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