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
STM32CubLDE

楼主(2023-05-15):
请问在新建工程时这里的四个选择框是什么

网友A:
这是从哪个角度建立工程的意思。比如想依据芯片型号时可以用第1个,如果手头有官方成品开发板就可以用第2个,要是想从哪个功能模块考虑可以用第3个,上边3个都不想用,就第4个了。其实这几个是通用的,哪个都可以。

网友B:
楼上解释到位!

顺便补充下,这个工具是STM32CubeMx图形化配置工具,而STM32CubeIde是另一个编译调试软件工具,ST免费提供的。

网友C(2024-03-08):
因此,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。

网友D:
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

网友E:
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

网友F:
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。

网友G:
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

网友H:
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。

网友I:
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,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;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,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;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;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。

网友J:
从电路原理图上看,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,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,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,D3、N3的作用也不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