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7] 请问STM32F769I-DISCO烧录官方例程,直接花屏是什么原因,可以考虑几点解决方向,怎么确...

楼主(2023-05-15):
官方的那个.hex例程和文件包里的屏幕例程都试过了,.hex例程卡在初始启动界面,然后就会一半停留在启动的STM32的**界面,一半进入下一级界面
而官方例程里的LCD_DSI_CmdMode_DoubleBuffer烧录进去就直接花屏

网友A:
电源、速率、缓冲大小。。。。

网友B(2023-06-19):
有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导致

网友C:
你这个还挺有意思啊,是不是对应的例程不对啊

网友D:
正常来说不应该,要不就是硬件出问题了。

网友E:
有没可能是STM32F769I-DISCO版本不同?

网友F:
你用TouchGFX生成工程试试?

网友G:
你自己改改呗,看看程序的适配是不是不对

网友H:
你是用的官方板子吗?

网友I:
按理来说不应该的啊

网友J:
就是给我的感觉,是程序不适配

网友K:
你用源码试试呗,源码仿真的方式试试

网友L:
如果是电源不稳定,也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出现的

网友M:
解决方法一般就是用源码,自己调试,跟踪问题

网友N:
你确定用的是官方板子的源码固件?

网友O:
感觉你这个进入一半下一级界面就挺有意思,可能是屏幕适配没做好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