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7] 请问F769I-DISCO板子上的串口通信有哪些模块

楼主(2023-05-15):
就怎么从原理图上找当串口通信需要连接的接口,目前还不是很会对照用户手册和原理图对着找正确的引脚,然后板载的ST-link又没有串口通信的功能

就ctrl+F SWDIO这种的原理图能出现很多个位置,但是有些好像也不是用户能直接使用用来调试的引脚,我现在想尝试串口输出输入相应的内容然后显示在串口调试助手上,买了USB转串口模块,但不知道怎么接线

感谢解答

网友A:
串口的引脚通常都是UART-TX  UART-RX的标识。建议多看看原理图和产品数据手册

网友B(2023-06-19):
你看看你的板载跳冒吧,看看咋接的

网友C:
拍照呗,一般是用跳冒来接的

网友D:
板载的STlink是有虚拟串口功能的

网友E:
对啊,官方板子都是有很多地方预留的,很正常

网友F:
有的只是预留,你需要重新焊接才行

网友G:
你用串口输出,可以定义串口1啊,然后用个串口模块接上就可以了

网友H:
之前我遇到过,好像官方板子定义的串口2与虚拟串口连接的

网友I:
USB转串口线啊?是TTL还是232啊?

网友J:
一般就正常接呗,也没啥问题,主要是看你想配置那个串口输出

网友K:
你还是找找虚拟串口与MCU咋接的吧,也许都不用这么麻烦,换个连接方式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