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BlueNRG 345MC上电后没有IO输出

楼主(2023-05-15):
求助

最近设计了一块板卡,第一版用了Bluenrg355AT,运行正常;第二版改用了Bluenrg345MC,从32pin增加到了48pin。通过SWD接口烧写程序,显示是成功的,但是IO口没有输出。将同样的程序烧写到第一版里,MCU可以运行并输出。请问两款芯片在配置方面有什么区别吗?有哪些原因可能导致无法运行?

第二版的硬件是参考DEMO板原理图设计的,但是VDDA误接了+3V电源,上电前用刻刀割断了VDDA(pin40)的走线,即VDDA现在是悬空的。上电后测量3V电压是OK的,电流也在正常范围内(mA级),SWD烧写程序显示为成功,请问是否有潜在的风险影响?

网友A(2024-03-08):
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.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

网友B:
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

网友C:
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

网友D:
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

网友E:
数字电压表(DVM)或仪器来测量效率

网友F:
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

网友G:
滤波电容、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、电感或变压器

网友H:
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,不能给程序用

网友I:
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