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STM32F401RCT6用STM32CubeMX生成的USB-CDC代码烧录后为什么串口显示不正常

楼主(2023-05-15):
MCU为STM32F401RCT6,用STM32CubeMX(软件包版本为V1.25.2)生成的USB-CDC Keil uVision5工程模板,通过编译下载,电脑显示的串口带有感叹号,也不知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(2023-06-19):
有可能是驱动没安装成功

网友B:
看你的描述符是OK的,现在的状态是驱动不行

网友C:
驱动有问题,重新装下驱动就好了

网友D:
你用驱动精灵扫一下试试呢?

网友E:
都识别成串口了,估计你的工程是OK的,就差驱动了

网友F:
你试试安装驱动吧,看能否可行

网友G:
你双击进到这个驱动里,看看感叹号报的啥错?

网友H:
属实不正常啊,你电脑没有这个驱动吧

网友I:
看看你的数据线是不是有点不好啊?换根数据线试试

网友J:
一般也不会报这个错啊,主要是虚拟串口的驱动好像是默认的吧

网友K:
你用的电脑是什么操作系统?可能跟系统有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