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请教下nucleo stm32f401re 的虚拟串口vcp

楼主(2023-05-15):
请教nucleo stm32f401re 的虚拟串口 vcp有没有同志成功过?
小妹最近在整虚拟串口,修改STM32_USB-Host-Device_Lib_V2.1.0官方库,焊接了外部晶振8MHz.
第一:
HSE_VALUE修改为:#define HSE_VALUE    ((uint32_t)8000000)
#define PLL_M      8
#define PLL_N      336
#define PLL_P      2
#define PLL_Q      7

第二:将STM_EVAL_LEDToggle(LED1);保留
STM_EVAL_LEDToggle(LED12);
STM_EVAL_LEDToggle(LED13);
STM_EVAL_LEDToggle(LED14);三句注释掉
并将LED1修改为PA5管脚。
此管脚在nucleo上接LED

现象:
如果把PLL_M设置为8,烧写到板上,则LED不闪烁,
如果把PLL_M设置为12或者25,则LED闪烁。
以上无论哪种情况将usb虚拟串口接到电脑里面,都显示为unknown device。
标准usb口,硬件连接为:
GND接板上芯片地
D+接板上PA12,并通过1.5kΩ上拉电阻接到板上芯片电源。
D-接板上PA11
VCC悬空

以上望大神们不吝赐教。
谢谢。

网友A:
F401是OTG模块,已经内置了上下拉电阻,注意别重复了,重复反而会让电阻值不对了。

我刚才使用F429基于CubeMx配置是没有问题的,适当注意堆栈稍微大点,0x800左右。

先大点也无所谓,后面再尝试下调无妨。

网友B(2023-06-19):
还是晶振的问题

网友C:
你用F4的话,你先看看你的主频设定是多少

网友D:
用USB-CDC工程模板试试例程

网友E:
vcp是有例子的,你看看软件上有没有问题,先跑个例子,如果没问题就软件问题,否则硬件问题。

网友F:
你看看USB的分频系数呗,USB要求是48M的时钟即可

网友G:
你配置的问题,把USB的时钟配置成48M就好了

网友H:
你用cubemx生成多好啊,没必要自己弄工程的啊

网友I:
原来官方的外部晶振用的多大啊?

网友J:
正常来说,F4这个主频设置成96M,你把USB时钟2分频获取到48M就行

网友K:
显示未知驱动?是不是说明驱动没安装成功啊?

网友L:
说明硬件枚举正常,但是驱动不正常

网友M:
听你描述,有点像USB的时钟不对,导致识别失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