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MP1] 请问STM32MP157DK1用Programer烧写系统时出现ddr错误如何解决

楼主(2023-05-15)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24-03-08):
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

网友B:
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路连接的位置只能是相应的输入 输出电容的接线端

网友C:
CPLD解密,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

网友D:
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

网友E:
引线的长和宽影响它的电阻和电感量

网友F:
它们的放置要尽可能靠近

网友G:
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