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产品应用]
菜鸟该如何入门芯源单片机?

楼主(2023-05-15):
菜鸟该如何入门芯源单片机?

网友A:
除了必备的电子专业知识之外,至少还需准备如下软硬件:
一、硬件:
1、CW32 MCU任一款Start Kit。
2、CW-DAPLINK或者J-LINK等其它仿真器。
二、软件:
1、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、Keil μVision for ARM等IDE。
2、CW32 MCU Start Kit电气原理图、使用手册等。
3、CW32 MCU Datasheet、用户手册、固件库等。

最简单的入门办法,就是在IDE环境下,直接运行CW32 MCU固件库中的例程,观察现象是否与预期一致?

网友B:
版主给出的建议不错

网友C(2023-12-22):
引用 网友A:
除了必备的电子专业知识之外,至少还需准备如下软硬件:
一、硬件:
1、CW32 MCU任一款Start Kit。

确实一般都是多多练习学习

网友D:
找个开发板多跑跑例程很关键,加上对电路的学习和C语言很快就能上手

网友E:
建议拒绝犹豫,快速开始学习

网友F(2024-02-25):
最简单的入门办法,就是在IDE环境下,直接运行CW32 MCU固件库中的例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