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让ST MCSDK生成的FOC无刷电机连续运转

楼主(2023-05-15):
STM32F030C8T6芯片,用ST MCSDK5.4.5和CUBEMX5.3.0配置生成了FOC无刷电机驱动程序,要求是上电缓启动运转,十多秒后到达设定速度。现在是上电启动十多秒后到达设定速度就停止了,请问各位大师,这里面怎么处理,才能够一直运转下去

网友A:
有本事解读例程,把最后关电机指令关掉即可,否则加一条打开电机命令.

网友B:
假装没达到运行速度

楼主:
速度反馈故障

楼主(2023-08-14):
这个问题,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,请哪位大佬提供碰到过同样的类似解决方法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