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日说“法”:TimeQuest之迷失的“delay_fall clock_fall”

楼主(2023-05-15):
欢迎大侠来到FPGA技术江湖新栏目今日说“法”,当然,在这里我们肯定不是去研究讨论法律法规知识,那我们讨论什么呢,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产品研发以及技术学习时一些小细节小方法等,欢迎大家一起学习交流,有好的灵感以及文章随笔,欢迎投稿,投稿请标明笔名以及相关文章,投稿接收邮箱:1033788863@qq.com。今天带来的是“TimeQuest之迷失的“delay_fall clock_fall””,话不多说,上货。

今天想和各位分享一个之前在用TimeQuest约束双边沿模块的input delay时犯得一个错误,有人看了可能会觉得傻傻的,什么眼神,falling delay和 falling clk怎么会分不清呢,字面意思好区分,可要深究在约束里的具体含义,还得花点功夫,下面以ddio接收模块为例说明它们的含义以及碰到的一些问题。

ddio接收模块为双边沿工作模式,如下图所示,ddio_in接入DFFH和DFFL,时钟下降沿DFFL锁存DL,但不立刻输出,直到时钟上升沿高电平使能latch时输出,同时DFFH在上升沿锁存输出DH,和DL拼接成输出数据,这样就实现了对双边沿输入数据的采样输出。

其时序特性是,上升沿发送的数据下降沿采样,下降沿发送的上升沿采样,工作波形如下图所示,需要施加约束才能正确的双边沿采样。

首先用create_clock创建输入时钟频率为100MHz的ddio_clk_s,然后用set input delay关联输入数据ddio_in和输入时钟ddio_clk_s,设置延迟为2ns,查看IO Timing,发现TimeQuest分析了两条路径如下图所示,一条是上升沿到下降沿,这是我们想要的,另一条是上升沿到上升沿,这不是我们需要的,而且还没有下降沿到上升沿的路径,看来这种简单的约束方式明显存在问题。

set input delay默认是基于时钟上升沿设置,TimeQuest不清楚用户的真实使用情况:上升沿发出的ddio_in数据到底是被DFFH采样还是被DFFL采样呢,所以默认源端上升沿发出的数据会同时被这两个D触发器采样,这就出现了上述rise to fall和rise to rise两条路径,第二条无关路径设置为伪路径后可以被去除。

下降沿到上升沿的路径如何设置呢?打开set input delay看看能否找到一些新的线索。

如上图所示,首先映入眼帘就是醒目的rise和fall的选项,既然set input delay默认是基于rise上升沿的,那勾选fall,应该就是基于下降沿了吧,这是我当时的第一反应。可是分析结果里还是没有下降沿到上升沿的路径,又注意到这个fall选项是被划在input delay options里,按理fall应该是用来修辞input delay的,但是怎么个修辞法,当时并没有细究,出于对曾英语水平的那份自信,我仍然认为,fall表示数据是基于时钟下降沿输入的。当时也查了些前辈的博客,其中很早之前的一篇深入剖析I/O 里也有对fall和rise的翻译如下图所示:

其中博文认为fall是时钟的下降沿延时,但是fall是用来修辞input delay的而不是clock,所以我并不认可这种翻译,此时我注意到表格里还有一个参数是-clock_fall,这个好像和我想找的意思相符,为了验证参数的具体含义,又继续搜索找到了altera关于set input delay的中参数的官方解释如下:

-clock_fall     Specifies that input delay is relative to the falling edge of the cloc

-fall               Specifies the falling input delay at the port

此时我才大悟,-clock_fall才是我一直寻找的,它才是基于时钟下降沿的意思。勾选using falling clock edge后,下降沿到上升沿的路径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,不过同前述,也会多一条下降沿到下降沿到的路径,用伪路径可以轻松去之。

双边沿约束的问题解决了,可是官方对fall的解释 the falling input delay 是神马意思呢?都是四级的词汇,凑在一起,就不是很明了了,数据下降延迟?听起来总感觉怪别扭的。一组输入数据变化时,哪有上升和下降之说?(数据从0010变为1001,你说是上升还是下降呢?),上升下降应该是针对某一根数据线的变化而言的(数据从0010变为1001,你可以说第0位上升了,第1位下降了),但是TimeQuest真的想知道你每根数据线的上升下降延迟吗?

No no no,回想下set input delay的本质是告诉Timequest最大输入延迟让其约束建立时间,和最小延迟约束保持时间,TimeQuest只想知道输入的最大最小延迟就可以了。源端发送数据的每一位的上升延迟和下降延迟可能会不一样,也有一个大小之分,比如第0位上升延迟为0.4ns,下降延迟为0.8ns,第1位的上升延迟为0.5ns,下降延迟为0.9ns,TimeQuest会用其中相对较大的0.9ns去分析建立时间,相对小的0.4ns去分析保持时间,而不会去关心数据具体某位是如何变化的。既然TimeQuest只关心延迟的大小,那只要在set input delay里设置max min delay不就可以了吗,何必设置rise和fall呢?

测试后发现,如果不设置rise和fall,会导致约束不精准。举个例子:源端发出数据的输入上升延迟Tdelay_rise为0.5ns,下降延迟为Tdelay_fall为0.8ns,路径最大延迟为2ns,最小延迟为1ns,只设置set input delay的 max delay为2.8ns,min delay 为1.5ns,其中ddio_in[1]的路径延迟报告如下图所示。

注意红色线标记,data path为2.129ns。

如果加上rise 和fall选项,设置 max  fall 为2.8ns,max rise 为2.5ns,min fall 为1.8ns,min rise 为1.5ns,ddio_in[1]的延迟报告如下图所示。

看红色线标记处,data path为1.998ns,比前者少了0.131ns,这两种约束的最大和最小延迟相同,但结果却不同,原因在于FPGA的内部逻辑针对输入数据的上升Trise和下降Tfall的延迟也是不一样的,假设Trise > Tfall,第一种约束方式的最大路径延迟是Trise + 2.8+ Tother,第二种方式指定了fall和rise后,TimeQuset知道了指定的最大输入延迟发生在数据下降时刻,所以分析的整体最大路径延迟会变为Tfall + 2.8 + Tother,这种约束方式更符合实际的应用,也更加精确。虽然两种约束方式的结果相差甚微,不会对普通应用造成影响,但对一些高速苛刻的应用,可就不能小视了。

set output delay一样也有rise  和 fall的选项,和set input delay作用类似,这里就不再复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