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蓝牙芯片]
沁恒蓝牙芯片如何提高数据传输的速率和稳定性?

楼主(2023-05-15):
沁恒蓝牙芯片如何提高数据传输的速率和稳定性?

网友A(2023-06-17):
沁恒蓝牙芯片采用了高速的USB接口和内部的DMA(Direct Memory Access)技术,可以将数据传输速率提高到1Mbps以上,同时还支持动态协议分析、流控制、调制解调等技术,以保证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

网友B:
让两个蓝牙距离近点

网友C:
估计需要修改协议栈吧

网友D:
提高速率?最大多少速率不也要看芯片的性能么

网友E:
改变波特率呗,应该能好点

网友F:
稳定性好提升的,放环境比较好的地方

网友G:
好像通讯需要缓冲区吧,把缓冲区弄大点呢?

网友H:
一般就用官方的demo就好了,挺好用的

网友I:
沁恒的芯片抗干扰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吧

网友J:
没研究,不过一般都是增加缓冲区

网友K:
你可以问问他家的技术,看如何提升通讯速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