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单片机芯片]
沁恒的ADC精度是否受到温度和噪声的影响

楼主(2023-05-16):
沁恒的ADC精度是否受到温度和噪声的影响

网友A(2023-07-05):
温度和噪声都会影响ADC的精度。在高噪声情况下,沁恒的ADC可能会受到严重干扰,导致采样结果失真。为了提高ADC精度,可以采用低噪声放大器、滤波器等技术来降低噪声

网友B:
必然受其影响的

网友C:
其实ADC是比较弱的,受影响的方面很多

网友D:
其实ADC受影响的是正常的,毕竟算是模拟电路嘛

网友E:
其实除了这些,还受纹波影响呢

网友F:
最好就是滤波+补偿,能好点,让ADC更加准确点

网友G:
这是肯定的,你看数据手册上都会写温漂系数

网友H:
肯定会受到温度和噪声影响的

网友I:
你说的噪声基本是电源上的噪声和被采样的噪声才行

网友J:
你是想说温度和噪声对ADC精度的影响大不大吧

网友K:
唉,咋说呢,ADC会被任何环境影响的

网友L:
受到温度影响的情况多一些

网友M:
试过,ADC直接接地,采样出来的数据还能乱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