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串口接收脚无法拉到0V

楼主(2023-05-15):
图中蓝色箭头高亮的是STM32L496VGT6的69脚用作串口1的RX,从单片机出来到7P接插件上,用于接STLINK,可以下载程序和串口调试,在接到串口转USB的CH340E上。目前情况是接了STLINK调试设备,电脑端发送的数据下拉不彻底,无法下拉到0V,这是什么原因,串口线太长了吗?RX线从7P端子到CH340E的长度大概3100mil。

但是上一个版本是正常的 区别是上一个版本的RX线更短,7pin端子到CH340E那段大概800mil。

网友A:
相当于CPU的RXD接了340和STlink两个,并且都是输出,那结果肯定是谁驱动能力强电压偏向谁,都有限流还好,没有就有可能烧东西;
你的STLink平常不用,用的时候又是为主,上面板子的R10必须加(1K-4.7K),这样用STlink时不受340影响(当然此时340也不能用了)

@sjnh :是的 我试了用您的方法就没问题了
@黑起001 :碰巧了而已,本来CMOS电平判断是1/2电平上下,举个例子,线长点2.3,线短点2.4,可能2.3就认了,2.4就不认,这个STLINK认换个STLINK又不认,加电阻吧,直接避免这种问题
但是我同样的硬件上一个版本是可以的啊 我感觉和线长有关系 但又不知道是哪里影响了

网友B:
看来楼主是软硬件一体工程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