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单片机芯片]
沁恒的ADC精度受哪些因素影响

楼主(2023-05-16):
沁恒的ADC精度受哪些因素影响

网友A:
参考电压,硬件电路设计,工作环境等。

网友B:
采样率,采样率越高,AD滤波时间越短,采样精度就越低。这也是超高速AD价格非常贵的原因

网友C:
基准精度是AD精度的基础,一般基准精度需要比 采样电路精度高出一个等级

网友D:
信号进入AD前的放大滤波电路,这部分电路保证进入AD端口的信号质量。信号质量越高,采样效果自然越好

网友E:
AD有效位数,24位的AD有效位数可能只有17位,后面的数据跳动会非常大,只能用来辅助提高采样精度,如果直接拿来用,会导致采样值跳动非常大。

网友F:
采样电路受温度的影响非常明显,基准,AD,外围运放,分压电阻的温度系数,在高精度采样中,温度会成为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

网友G:
时间 采样电路随时间的漂移,会导致采样结果在一段时间后,出现明显偏差。这个可以通过定期校准来解决

网友H(2023-07-04):
沁恒的ADC精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,包括传感器响应、噪声、温度漂移、时钟抖动等。这些因素可能导致采样结果的误差,从而影响ADC的精度

网友I:
一般是电压会有影响

网友J:
基准电压啊,这种是最能影响ADC的

网友K:
一般温度是影响的一种条件

网友L:
其实还有电压变化,会有影响ADC的精度

网友M:
看你采样的值的大小,太小或者太大都会影响ADC的准确度

网友N:
受影响的太多了,温度,电压都有

网友O:
被采样的数据要是速率过高,可能也不行

网友P:
ADC的本身精度也有影响

网友Q:
我觉得跟芯片的制程估计也会有些影响吧

网友R:
可以看看ADC的原理,基本就知道影响ADC的因素都是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