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单片机芯片]
沁恒的ADC精度是否可以调整

楼主(2023-05-17):
沁恒的ADC精度能不能调整啊

网友A(点评):
若你此处的ADC精度指的是MCU ADC硬件特性中的ADC误差,应该无法调整,正常ADC采样中,会在程序中采用滤波算法提高采样精度,同时硬件电路设计中也会做相应的处理

网友B:
没有ADC精度支持调整这一说法

网友C:
精度能不能调整?你是指能不能配置有效位数吧?

网友D(2023-07-04):
沁恒的ADC精度是可以调整的。通过优化芯片设计和算法,可以减小采样误差和提高采样精度。这可以通过改进采样电路、增加抗噪声能力、优化信号处理等方式实现

网友E:
想要高精度啊,还是得外置ADC喽

网友F:
硬件是不能调整的

网友G:
你可以通过软件的方式实现滤波之类的,能让精度高一些

网友H:
这个咋说呢,硬件就那样了,咋调啊

网友I:
用一些算法进行滤波呗,好好处理数据,其精度也可以的

网友J:
精度可以调整啊,通过滤波实现呗

网友K:
一般调整精度也是通过软件的方式实现的,硬件一般改变不了

网友L:
我记得芯源就有这个说法,就可以调整

网友M:
利用程序和算法调整吧,多采样取平均值这种

网友N:
最好还是通过程序改变精度,这样成本较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