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M32F1]
使用极海单片机,ST的固件,为什么需要按一下复位才能正常运行

楼主(2023-05-15):
使用极海单片机,ST的固件,为什么需要按一下复位才能正常运行

网友A(2023-06-27):
keil里面的Reset and Run没有打勾

网友B(点评):
应该是这样的了

网友C(2023-09-05):
确保系统的稳定,可以重新启动

网友D:
一般只有重启复位才能够让寄存器初始化啊

网友E:
这个初始化一般是因为下载之后没开启软复位,导致的

网友F:
其实也不影响啥,这样也是不错的嘛

网友G:
复位可以清除系统的所有配置,重新开始的

网友H:
ST的固件能直接拿过来用?

网友I:
可能固件也不是完全兼容的吧

网友J:
兼容性的问题

网友K:
你换个固件试试呢?

网友L:
你用啥烧录的固件啊?是ISP还是jlink这种啊?

网友M:
复位是必要的,可能是你软件没配置,也可能是你硬件设计有点缺陷吧

网友N:
复位是为了程序可以重新开始,初始化的模式去运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