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M32F1]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极海单片机型号

楼主(2023-05-15):
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极海单片机型号

网友A:
看自己的资源需求

网友B(2023-06-30):
看需要什么资源的,找我帮你快速选型!欧S 15813376719 微信同号 极海一级代理

网友C(2023-08-08):
主要是你的需求,你要是有需求可以说一说

网友D:
这个选择合适的得看你想用什么资源的啊,比如IO数量,存储大小等等

网友E:
还是要看你的想要做啥,然后才能选型

网友F:
你这不就是一个选型么,主要是你的需求是啥

网友G:
找代理,把你的功能都说一下,代理瞬间就能给你推荐一款两款的

网友H:
   你这个问题有些冲动了,一般都是提需求,选型号的

网友I:
极海就选择最新的就行吧,他家都是向下兼容的

网友J:
这个关键是看你自己的需求,存储大小,外设资源,成本控制等

网友K:
我建议选择CB一般就可以,要是引脚不够可以选择VE的

网友L:
极海好像也没多少芯片种类吧,选择也不费劲啊,哈哈

网友M:
去官网比对配置,这个关键是看你自己的需求,存储大小,外设资源,成本控制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