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M32F1]
怎样正确地烧录极海单片机的固件

楼主(2023-05-16):
怎样正确地烧录极海单片机的固件

网友A(2023-08-08):
一般可以用SWD的方式烧录,就可以了

网友B:
你看手里有啥工具不?用串口还是用仿真器都是可以的

网友C:
我记得他家还可以用U盘的模式试试,但得最初要烧录个程序,还是比较麻烦哦

网友D:
你用ISP的方式烧录吧,比较简单一些

网友E:
看你固件格式,还有就是最好用jlink进行烧录,就很不错

网友F:
可以用串口烧录,我平时都是串口烧录的,比较容易一些

网友G:
烧录芯片用仿真器就好了,很简单的

网友H:
怎么烧录都行,都是看你是否方便,还有就是烧录的数量多少,和要求的速度

网友I:
买个调试器,很快就烧录好了,还不费劲

网友J:
你看一下正点原子或者野火的视频,先入个门吧

网友K:
最初要烧录个程序

网友L:
看你方便用什么下载方式,SWD不错

网友M:
Jlink&J-Flash、ISP方式、离线烧录器方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