晶体管两级运放电路笔记

楼主:
最近没事搭了个黑田彻的两管反相放大器,顺便搭了个两级运放。电路图如下:

以前玩微带滤波器,还剩一点铜胶带,感觉搭晶体管电路也还行,晶体管用的是s8050和s8550

接成电压跟随器模式:
输入信号:

输出信号:

由于是看看分立运放的高频特性如何,没有进行补偿。
从输出波形来看,输入信号的10khz基频率放大倍数没衰减。
由于没有补偿,有850khz,幅度约700-800mvpp的振荡。
经调解运放的供电,电压越高,振荡频率越高,幅度越小。
同相放大器输入端,直流偏置越低,频率越低。

网友A(2023-05-15):
这电路图太难理解了

网友B(点评):
图纸错了,居然也能仿真出正弦波

楼主:
昨天搭好电路,就下班了。确实比较仓促,补原理图。
今天继续搞起。电路原理图如下:

接法为电压跟随器。主要研究单位增益的稳定性。
采用了一个8.2n的电容进行了频率补偿。
在集成电路中这个电容是不好实现的,采用的是米勒电容。从看到的资料来看一般几十个pf。
根据米勒效应,以30p为例,如果第二级放大100被,约为100*30=3000p=3n。由此可知是个nf级的电容。
我看了很多补偿过的运放的aol波特图,基本都是按照二阶最优系统设计的:

根据这个传递函数,运放的高频极点在0db穿越频率的2倍处。
根据这个传递函数,第一个极点在0Hz,现实中运放做不到,基本都在零点几个Hz。
集成电路中的的米勒补偿,电容效应,两边都有,造成负载out处也有一个米勒电容。产生一个额外高频极点。
对于分立运放设计,没必要,直接在第二级的ce放大器上并一个电容,不在额外引入一个负载端的高频极点。几个nf和pf电容成本差不多的。
从自控原理里面的pid控制器解释:
运放没有补偿前,是一个P控制器。P控制器产生了850khz的振荡。
加了个电容后,变成了一个PI控制器。合理的选取积分时间,850khz的交流,被积分掉了。当然积分时间越长,反应变慢,超调增加。
从电子技术的频率响应去理解:
以未补偿的运放的第一个极点为基础,用一个大电容,将运放的第一个极点的放大能力摧毁。即主极点补偿。

电压跟随器的-3db带宽为72kHz
黄色为同相输入信号,蓝色为输出信号。

楼主:
上面的帖子讨论了通用运放的补偿方法,对于分立器件设计来说是没有用的。
将运放带宽摧毁,如果放大100khz到1MHz的信号,还不如黑田彻的两管放大器。
运放的高频补偿(超前滞后补偿):
在VP和VN之间并一个RC电路。
高频时候,输入的信号直接从RC“漏”到out上去,构成了超前-滞后补偿。
实测,波形有点难看,但是幅度没有打折,可以工作到1M以上。

由于电压型运放的高频应用,自己用的很少,就不多讨论了。

楼主:
补:两级运放电压跟随器模式的小信号图,跟集成电路的半边等效模型,显得有点复杂,不过都是计算机计算,无所谓。

把rbe=2000,ro=150k,gm=0.05带入
计算得:

很奇怪,V4算出来略大于1

楼主(点评):
找到问题了gm1和gm2的源搞错了,明天更新

楼主:
昨天临下班之前随便算了下,算出来增益大于1,甚感奇怪,终于找到错误,优化原理图时搞反了,vp和vn。更新如下:

今天在输出加了个电流源。这样系统用二端口得G矩阵表达

算出来,各个端口都是vi和I2的函数。
I1=(vi-v1)/rbe2=f1(vi,I2)
U2=v4=f2(vi,I2)
按照G矩阵的构建规则:

g11为I2=0时的输入电导,1/g11为输入电阻约5M。
g21为I2=0时电压增益。
g22为U2=0时的输出电阻。
二端口相比传递函数,表达的信息量更大,维度更高。
通过构建G矩阵,公式长度略有下降,但是仍然不是人能看的,就不贴了。
用计算机通过灵敏度分析哪些参数对G矩阵的参数影响大。
另:
其中ro1和ro2为差分对管的输出电阻。差分管下面的恒流负载的出电阻ro3,ro4.
根据ro=VA/IC,差分管在深度负反馈时,电流为长尾ro7的一半。这样ro1,ro2,ro3,ro4≈42*ro7减少了几个参数
偏置电流三极管的出电阻ro7=ro8

楼主:
补一个静态工作点和小信号测量:
跟软件的计算大致类似。
就是AC:V4/V3=实测250倍,软件计算过大。还是有些参数不易获得。由于手上没有比较好的电流表,集成电路书上的rbe,gm,ro的估算,没办法弄。估计还不如仿真软件。
总结:
1、搭建此电路的目的,是因为看了UA702运放的设计,与现在的两级运放区别很大。为什么UA702有源器件用的少,用电阻。
2、经过自己的测试,有源器件的代替电阻,造成的系统的极点是及其复杂的,随着供电电压,VP,VN的变化而变化。表现为vp,vn,vcc变化时,自激频率时变化的。
3、所以推测集成电路设计的,偏置电路要下功夫。对于分立器件设计,供电电压是已知的。这方面要好很多。
4、虽然集成电路书籍,关于频率响应说了很多。最终的工程实践,却是用一个米勒电容摧毁运放带宽,设计师所能做的就是用这个米勒电容控制系统的极点。本人家里有一本自控原理,后来在上班的地方又买了一本,清华大学,余成波的自控原理,里面讲了频率校正的期望法。一看,原来运放都是这么干的。
5、目前本人具备一定的调试能力,仍不具备从纸上设计的能力,其原因:高精度仪表,半导体不太熟悉,无法获得相关精确参数。即到达上限。以后在电路设计时,及时判断系统的问题,预留焊盘,供自己在调试层面去解决。
6、我在《一个电气工程师...》罗列了一些大学教材,唯独没有线性代数。当时对线性代数的理解就是解方程。本人自考考过,因为第一章就讲行列式。
现在发现线性代数还是很强大的,是适合自己的。
例如,在模电中的,输入电阻,输出电阻,电压放大倍数,我记得论坛里的大佬就用这个输入电阻来折腾大家。
但是在二端口网络中,输入电阻可以是输出开路,输出短路,两种,放大能力有电流放大倍数,电压放大倍数,有跨导放大器,跨阻放大器。
来自线性代数的高维优势,再去理解一些模电中的输入电阻,输出电阻,电压放大倍数等离散的知识时,属于降维打击。
现在也知道了,节点电压法,怎么去转二端口网络。大矩阵转小矩阵。减少分析参数。还应坚持。

网友C:
虽然我不是很明白,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,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虽然我不是很明白,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,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。 ...

不用帮顶,我硬件帖子没人看的。软件的帖子,反而有很多浏览量。
我硬件水平低,写的都是简单的东西,分析方法重力量无技巧。看看就好,如果有什么重大错误 ,也请指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