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M32F1]
如何在极海单片机上编程

楼主(2023-05-15):
如何在极海单片机上编程

网友A(2023-06-30):
选择ARM编译器,用Keil5   欧S 15813376719 微信同号 ,极海一级代理!

网友B(2023-08-09):
你这还没入门呢?

网友C:
建议用keil开发,比较简单一些

网友D:
网上看看教学视频吧,能好点

网友E:
去学习一下,入个门再来,这直接问很难让你成长的

网友F:
可以用keil或者ST的开发环境来开发它的

网友G:
你选择的极海那个型号啊?

网友H:
极海一般是可以完全兼容ST的,所以你可以参考ST的教程来玩

网友I:
用cubemx+keil就行的啊,开发很容易

网友J:
还是多逛逛B站之类的,上面很多视频教程的啊

网友K:
都是用keil的啊,你就正常搞呗,弄个demo,多看看,多学学

网友L:
问这种问题的人应该还没入门单片机

网友M:
编程在电脑上编

网友N:
小手指动起来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