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M32F1] 怎么使用极海单片机进行通信和控制?

楼主(2023-05-16):
怎么使用极海单片机进行通信和控制?

网友A(2023-09-01):
你想要与谁通信啊?

网友B:
一般都是有例程的,你按例程试试呗,学一学

网友C:
你想要用串口或者是USB通信是么?

网友D:
你的通讯对方是什么硬件啊?

网友E:
控制很简单啊,就IO的输出高低电平就行的

网友F:
一般可用串口来通讯的,比较简单一些

网友G:
极海的操作和ST的差不多的,都可以一样的操作

网友H:
通信多简单啊,可以用串口,用SPI这种,都可以啊

网友I:
你先学习例程,看看人家例程咋弄的,你模仿着来呗

网友J:
主要还是看你的通讯方式用的是啥,然后再根据例程或者网上的参考代码,你再改改,就好了

网友K:
常见的通信接口包括UART、SPI、I2C、CAN等。

网友L:
在使用极海单片机进行通信和控制时,需要了解单片机的特性和相关协议,例如I2C、SPI等通信协议

网友M:
好大的一个问题

网友N:
首先和谁建立通信?用什么通信方式?IIC,SPI,USART,CAN等等?其次通信的协议?,弄清这些以后控制就迎刃而解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