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M32F1]
如何处理极海单片机的输入输出和数据存储

楼主(2023-05-16):
如何处理极海单片机的输入输出和数据存储

网友A(2023-09-01):
输入输出用库函数就可以啊

网友B:
你说的数据存储,你用什么方式实现数据存储啊?

网友C:
一般存储都是用SPI的方式,实现,比较简单一些

网友D:
可以输出和输入一般都有IO的例程操作,你学一下就好了

网友E:
处理数据的话,可以用25Q32这种,驱动一下就好了

网友F:
随便你怎么处理哈,都可以的

网友G:
MCU的输入输出算是最基础的操作了吧

网友H:
你可以用库函数来操作,不过最好还是看看例程,说的能比较详细一些

网友I:
数据存储不好弄,好像还需要用文件系统的

网友J:
你多看看例程就都会了,这么弄你估计不好上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