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M32F1] 如何进行故障诊断和排除

楼主(2023-05-16):
如何进行故障诊断和排除

网友A(2023-09-01):
首先要看到你的故障点在哪儿,然后确认,再研究如何排除

网友B:
你这个问题有点意思,你是MCU出了故障了吗

网友C:
这个简单,很多都是凭靠经验的

网友D:
排除还是得先确认才能有机会排除的

网友E:
一般都是有故障码的吧,根据故障码判断啊

网友F:
故障先去看如何引发的这个故障,再去排除,不然排除不掉的

网友G:
一般故障就是换件,然后回公司再分析是啥原因,再改进

网友H:
你这个故障都没说是啥故障呀,咋排除

网友I:
一般MCU也没啥故障,都是堆栈溢出啊,或者芯片没焊接好之类的

网友J:
你这芯片要是有故障建议在程序里弄个log试试,写个日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