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M32F1] 怎样进行软件开发和调试

楼主(2023-05-17):
怎样进行软件开发和调试

网友A(2023-06-30):
用过STM32的话可以直接用ST的库来开发调试再换极海的也行啊。 欧S 15813376719  微信同号 极海一级代理

网友B:
正常调试呗,弄个link烧录器

网友C:
你还是看看正点原子或者野火的教学视频吧

网友D:
感觉你还没入门啊,就是啥都不知道呢

网友E:
你要调试那个?APM32么?

网友F:
一般来说是需要一个keil开发环境,和一个jlink才行

网友G:
APM和STM32是一样的,你可以先学ST的就可以了

网友H:
你是开发环境都没搭建好呢吗?

网友I:
调试有些麻烦,软件开发其实是不麻烦的

网友J:
你买的哪款MCU啊?找代理商给你搭建环境呗

网友K:
没啥难度啊,不是官方都提供了开发手册了么

网友L:
用keil开发环境,再弄一个jlink调试工具,就可以开始debug调试了,很方便的

网友M:
首先你需要一块板子,然后需要搭建编程的环境,最后你要做出什么功能,相应的去调试。

网友N:
开发环境就是常见的Keil  IAR,极海官网有例程包,单片机入门就网上找些st的教程就够了

网友O(2023-09-02):
软件开发?看demo啊

网友P:
一般都是按照ST的开发就行,ST的固件可以直接烧录的

网友Q:
极海的芯片调试还是比较简单的,用STlink或者JLINK

网友R:
开发的话建议可以用keil开发的

网友S:
主要还是看你擅长哪个开发环境,然后再自己研究开发一下

网友T:
IAR和KEIL都可以

网友U:
软件调试也没啥啊,调试一般都是串口的log输出呗

网友V:
软件可以用keil或者是IAR,就好了

网友W:
你按照ST的开发方式就行了,他俩兼容

网友X:
开发比较难,还得学C语言,哈哈

网友Y:
调试建议还是用jlink吧,好用一些,兼容的型号还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