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M32F1]
如何与其他系统进行集成和互操作

楼主(2023-05-17):
如何与其他系统进行集成和互操作

网友A(2023-07-07):
没懂你想说啥,啥叫集成其他系统

网友B:
你想说APM做从机么?

网友C:
这个不好说啊,你这概念说的太少了,信息量很少

网友D:
建议还是USB,或者串口就比较好

网友E:
得看你其他的系统是什么系统

网友F:
一般都用串口对接,比较灵活一些

网友G:
其实可以考虑对方的系统,有些时候都可以把系统嵌入到APM32的内部之中

网友H:
正常交互呗,看你熟悉什么交互协议

网友I:
我觉得可以使用串口或者SPI这种,通信比较稳定

网友J:
你用的系统是啥啊?还有对接的接口是啥

网友K(2023-09-02):
你说的其他系统配合着操作么?通讯呗,通讯协议呗

网友L:
一般可以用串口或者USB接口与其他系统对接的

网友M:
交互肯定要用到通信了

网友N:
首先得看是什么系统,对端的通信接口等。

网友O:
主要还是看你的系统具有啥协议啊?

网友P:
集成起来的话,还是比较麻烦的,需要知道原系统的协议,对接一下

网友Q:
交互还是需要串口或者其他接口的,不然不行的

网友R:
可以用USB吧,毕竟APM还是带有USB接口的

网友S:
建议还是对接的时候,了解一下其他系统的通讯流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