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M32F1]
如何进行安全和加密保护

楼主(2023-05-17):
如何进行安全和加密保护

网友A(2023-07-05):
用jlink就可以了

网友B:
你想怎么操作呗,一般可以用jlink进行烧录之后的加锁,就行

网友C:
可以用网上一些加密的算法啊

网友D:
你是针对MCU的固件么?还是针对数据啊?

网友E:
可以参考ST的,ST的加密如何操作,APM就是这样

网友F:
加密的话其实可以通过滚动码的方式实现数据加密

网友G:
要想安全啊,还是用OTP的芯片吧

网友H:
很多都是需要烧断熔丝位实现数据的保护

网友I:
我记得创芯工坊是不是有个带加密的烧录器啊

网友J:
加密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,其实你最好程序里有混淆的一部分代码,这样就好了

网友K(2023-09-04):
可以用jlink进行加密,但是加密强度好像也不是很好

网友L:
加密的话其实可以通过滚动码的方式实现数据加密。

网友M:
一般可以用加密器,有专门的那种加密装置

楼主:
你可以用加密狗或者加密芯片的吧

网友N:
看你想怎么控制和限制了,你想要保证固件就jlink加密,要想保住上位机,就加密狗

网友O:
安全,好像有些芯片带安全功能,针对otp操作好像就可以

网友P:
其实安全还是越简单越好,比如51,芯片数据都读不出来

网友Q:
可以随便使用的jlink就能实现安全加密啊

网友R:
数据加密你不如加点混淆数据试试,也许就不好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