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M32F1]
怎么能很好的保护用户的隐私和数据安全

楼主(2023-05-17):
怎么能很好的保护用户的隐私和数据安全

网友A(2023-09-04):
这个咋说呢,得看你的接口,和数据的形式啊

网友B:
你说的是在芯片端进行数据保护吗?

网友C:
其实可以做加密狗,应该能行吧

网友D:
最好还是弄数据验证,才能获取数据,这样能好点

网友E:
你这用户的数据都存单片机里,能存的下么?

网友F:
保护用户的隐私,可以签合同,然后实际保护也是需要用一些手段的

网友G:
可以用加密芯片实现数据加密,这样就算是拿到了,也解不开

网友H:
数据建议存在云端,这样就好了

网友I:
隐私还能脱机使用么?那不是想**就**喽

网友J:
还是用加密的方式保护用户的数据安全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