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图里的相位裕度应该怎么算?

楼主(2023-05-15):
如图0db相位是100度,相位裕度不应该是80度吗,按说这个应该比较稳定的,但是仿真里还是自激振荡了,为什么?

学习一下

网友A:
pm=180-actan(GBW/p1)-actan(GBW/p2)-actan(GBW/p3)
p1:运放的主极点,很小接近0,计算过后剩余90
p2:运放的高频极点,约是gbw的一半,不过你给出是100,就扣去10,剩余80
p3:运放的输出电阻与反馈电阻并联,再和那个10uf的电容组成低通,又多了个极点,运放的开环ro约为100-200欧,计算出来的频率很低,估计接近80
剩余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m=180-actan(GBW/p1)-actan(GBW/p2)-actan(GBW/p3)
p1:运放的主极点,很小接近0,计算过后剩余90
p2:运放的 ...

万分感谢!
请教这个波特图里面怎么看相位裕度?我的方法正确吗?

网友A:
相位裕度这是一个估算的东西,就跟保险评估风险一样。你给的波特图,你看谁的相位裕度,是运放还是系统?
系统的问题跟你说过了,要考虑运放的开环输出电阻,系统的相位裕度给你估算过了。
运放的相位裕度datashee里有。在datasheet范围内永远不变。大概60°以上

网友B:
你这个仿真软件有BUG。
自然界放大器的传输特性是:
dφ/dω ≤ 0;

而贴图都大于0了。说明仿真软件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仿真软件有BUG。
自然界放大器的传输特性是:
dφ/dω ≤ 0;

好的,感谢,我学习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仿真软件有BUG。
自然界放大器的传输特性是:
dφ/dω ≤ 0;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咋看出了它算的是你说的。

这个爬坡相位图违反自然规律。

网友A:
传递函数模拟出来的了,是个非最小相位系统。
opa333的datasheet:

0db穿越频率约350k,1M频率时相位为0°。
仍然可以按照二阶系统去套。不过有个右边零点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爬坡相位图违反自然规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正在对着 相频图 说 群延时 的事。

你能把假图说圆了?

网友B:
不论是“超前”,还是“滞后” 电路,dφ/dω ≤ 0是定律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能把假图说圆了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相位超前,不是很正常的事儿么,怎么还能因为群延时(秒)必然滞后,居然能推导出相位也必须滞后!
...

你今年秋天才上高中,没法跟你说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今年秋天才上高中,没法跟你说

网友B:
CL=1nF;稳定
CL =5nF; 临界稳定。
CL =10nF; 不稳定,出现 dφ/dω > 0; 仿真软件有 BUG, 不知自激振荡,仍然装模作样计算相位,增益。以下均是。
CL =100nF; 与楼主实验图错得一样。
CL = 10uF; 扯蛋的相位图。因为已经自激振荡。

网友D:
你的问题。《TI培训课程》里详解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万分感谢!
请教这个波特图里面怎么看相位裕度?我的方法正确吗?

相位裕度是评估稳定到不稳定的余量,你这电路电容应该是选太大,已经不稳定了,早就相位裕度不够了小于0了,你再看相位裕度图没意义了。
要注意不稳定振荡后,已经不是线性电路范畴。
而这类SPICE软件的AC分析伯德图扫描是一种线性化小信号分析,这种仿真对于已经振荡的系统没啥意义,振荡都是非线性系统范畴。非线性特性要看大信号仿真,也就是看瞬态分析这种时域仿真才行。除非一些高级版本spice集成有谐波平衡等其他大信号性频域仿真,但这个TINA没有。
总之初学者记住:一般spice类软件里的AC分析可以评估的从稳定到不稳定的裕度,但前提是稳定才有评估价值,他是小信号仿真。假如已经振荡了就别看AC扫描的伯德图了。而瞬态时域仿真是大信号仿真,包含非线性效应,注意两者区别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相位裕度是评估稳定到不稳定的余量,你这电路电容应该是选太大,已经不稳定了,早就相位裕度不够了小于0 ...

你说的振荡是什么东西?

这是个什么系统?

网友F:
回头用LTPSICE试试  估计一个样

网友G:
额,因为绘制的波特图不对。

网友H:
虽然我不是很明白,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,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