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新唐芯片支持多线程吗

楼主(2023-05-17):
新唐芯片支持多线程吗

网友A:
大概率是不支持的

网友B:
一般MCU都不支持多线程功能

网友C:
其实有用操作系统实现那种伪多线程的操作

网友D:
现在MCU都是单线程操作的

网友E:
现在知道的MCU好像是不支持多线程

网友F:
多线程一般都是MPU或者是PC才支持呢

网友G:
MCU这性能,支持多线程是不是有点难

网友H:
用操作系统吧,上RTT这种都能实现类似于多线程的操作

网友I:
我记得现在出了一款MCU是支持硬件多线程的,很强

网友J:
多线程不支持,如果是软件实现多线程的话,那就是看MCU的性能如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