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新唐嵌入式的系统中的多线程如何实现

楼主(2023-05-17):
新唐嵌入式的系统中的多线程如何实现

网友A:
在新唐操作系统中,通过实现Thread类来创建线程。每个Thread对象表示一个独立的线程,使用start()方法启动线程,并通过join()方法等待线程结束

网友B:
看你用的哪个系统,不过大部分都是一样的,而且也不用自己研究这块

网友C:
你说的是那款MCU啊?

网友D:
一般都是用操作系统,实现的时间轮片的效果,当成多线程

网友E:
就中断思想呗

网友F:
这跟芯片没啥关系,这是操作系统的逻辑问题

网友G:
正常实现呗,一般都是用操作系统实现

网友H:
你用RTT吧,比较简单一些

网友I:
就是循环调度呗,它操作系统内部有调度机制的

网友J:
没研究过,一般都是操作系统自带的多线程机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