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新唐中的多线程有哪几种创建方式

楼主(2023-05-17):
新唐中的多线程有哪几种创建方式

网友A:
这和硬件没关系,Linux有哪几种他就能用哪几种。

网友B:
创建线程的方式常用的就是thread了。

网友C(2023-06-16):
在新唐操作系统中,可以通过实现Runnable接口或Callable接口来创建线程。这两种接口都是Java提供的接口,用于定义一个可以被run()方法调用的方法

网友D:
得看你用那个操作系统啊?

网友E:
你可以考虑一下用RTOS或者其他的操作系统实现这个功能

网友F:
一般都是RTT用的创建多线程的比较多

网友G:
你用的那款MCU?

网友H:
我觉得可以找个原厂的技术支持咨询一下,主要是你问的有点宽泛

网友I:
一般情况都是用RTT的方式实现的

网友J:
看你的硬件和用的系统的,这俩都需要知道,有些硬件是本身硬件支持多线程的

网友K:
这个还真没研究过,之前就用RTT操作系统来着,而且还有demo,直接用的

网友L:
没几种吧,我觉得,一般就是跑操作系统才用得上

网友M(2023-08-05):
通过软件定时器来实现时间片分配

网友N:
通常配备了实时操作系统(RTOS),例如RT-Thread。

网友O:
可以使用软件定时器来模拟多线程。

网友P:
在设计多线程应用时,需要合理分配资源,并避免资源竞争和死锁等问题。

网友Q:
新唐单片机通常支持实时操作系统

网友R:
可以将不同的任务(线程)编写成独立的函数,通过定时器中断定时切换任务的执行。

网友S:
RTOS提供了任务管理、资源分配、事件处理等功能,能够更方便地实现多线程程序。

网友T:
可以使用定时器中断来实现多线程。

网友U:
使用一些针对嵌入式系统的实时操作系统

网友V:
通过设置不同的定时器周期和优先级,可以实现多个线程的调度。

网友W:
使用定时器中断来触发任务的切换。

网友X:
使用 操作系统提供的API来创建和管理线程

网友Y:
和芯片无关系,这个是Linux的范畴。

网友Z:
这个Linux系统的使用,和新唐芯片无关系。

网友AA:
使用定时器中断和任务调度算法来模拟线程的并发执行。

网友AB:
任务调度算法可以根据优先级、循环轮询等方式进行。

网友AC:
可以为每个线程分配一个定时器,并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(ISR)中切换线程。

网友O:
可以自己实现一个简单的多线程框架。

网友AD:
运行一个支持多线程的操作系统,如FreeRTOS或uC/OS-II

网友AE:
多线程创建那是操作系统的问题

网友AF:
我想我可以咨询原厂的技术支持,主要是你要求的有点宽泛

网友AG:
Generally, it is implemented by rtt

网友AH:
Depends on what operating system you're using?

网友AI:
创建线程常用的方法是线程。

网友B:
通常配备实时操作系统(rtos),如rt -线程。

网友AJ:
没有几个,我想,那是一般运行操作系统使用的吗

网友A:
这两个接口都是由Java接口提供的,用于定义一个可以运行()的方法调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