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使用FutureTask包装器创建Thread线程有什么好处

楼主(2023-05-17):
使用FutureTask包装器创建Thread线程有什么好处

网友A:
FutureTask包装器是一种非常便利的机制,同时实现了Future和Runnable接口

网友B:
Future用于异步获取执行结果或者取消任务。 在高并发场景下确保任务只执行一次。

网友C:
该包装器就是对底层线程任务执行的包装,包括返回值,异常抛出等

网友D:
Runnable和Callable是多线程中的两个任务接口,实现接口的类将拥有多线程的功能,FutureTask类与这两个类是息息相关

网友E:
FutureTask是多线程编程中经常用到的一个类,在线程池中,它常常以 executor.submit() 方法调用,它返回了一个Future对象,从而实现了多线程编程中获取异步结果的一种途径。

网友F:
原生的Runnable/Callable都是同步执行,FutureTask像是一个单独的容器,通过持有任务的成员变量,并获取执行该任务的线程,让任务在这FutureTask中运行,然后将运行结果存放在容器中。调用者可以在不同的阶段获取这个结果

网友G:
Runnable接口实现多线程比继承Thread类实现多线程方法要好,除了不能返回操作结果

网友H(2023-06-16):
使用FutureTask包装器创建Thread线程的好处是,它可以自动管理异步任务的执行,并且可以将任务的结果传递给下一个任务。这样,您就可以避免手动管理异步任务时可能出现的错误和问题。

网友I:
好处很多啊,便于操作啊

网友J:
还没用过FutureTask,不过RTT都是很好的存在

网友K:
我是很喜欢也很支持RTT,感觉很好用

网友L:
这算是接口机制,就很灵活

网友M:
一般就是应用,用包装器的话就会很好操作

网友N:
估计是针对任务的调度什么会有些优势吧

网友O:
主要是FutureTask算是一个可取消的异步计算

网友P:
一种RTT的机制,也算是可以快速创建任务的一种方法吧

网友Q:
还不太会用RTT,但是感觉RTT的功能太强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