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如何在RTT操作系统中使用FutureTask包装器创建Thread线程

楼主(2023-05-17):
如何在RTT操作系统中使用FutureTask包装器创建Thread线程

网友A:
这里的 FutureTask 是指什么?

网友B(2023-06-17):
在新唐操作系统中,可以通过以下步骤使用FutureTask包装器创建Thread线程:
1. 实现FutureTask类:继承ExecutorService接口并实现call()和supplyAsync()方法。
2. 创建FutureTask对象:使用new关键字创建一个FutureTask对象。
3.调用FutureTask对象的方法来执行异步任务。
4.等待异步任务的完成。
5. 从FutureTask对象中获取异步任务的结果。

网友C:
我觉得你还是好好学习一下RTT吧

网友D:
这不都是视频教程的操作么

网友E:
不会用这种方式,和RTOS不太一样呢

网友F:
多学习一下RTT的视频教程吧,估计能好些

网友G:
有些时候这种包装器是有意义,比较方便的

网友H:
你找RTT的技术支持咨询一下呢?

网友I:
你为啥不用demo呢,RTT的demo更简单吧

网友J:
他这个是不是有类似于cubemx的工具啊

网友K:
正常创建呗,找个关于RTT创建线程的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