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如何在多线程中共享数据

楼主(2023-05-17):
如何在多线程中共享数据

网友A:
public class ThreadScopeShareDataStudy {

        private static int data = 0;
        private static Map<Thread,Integer> dataMap = new HashMap<Thread,Integer>();
      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(String[] args) {
                for(int i = 0;i<2;i++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ew Thread(new Runnable(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Overrid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blic void run(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 data = new Random().nextIn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stem.out.println(Thread.currentThread().getName()+" push into data "+dat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Map.put(Thread.currentThread(),dat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ew A().ge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ew B().ge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).start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static class A{
                public void get(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 data = dataMap.get(Thread.currentThread(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stem.out.println("A from "+Thread.currentThread().getName()+" get data "+data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static class B{
                public void get(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 data = dataMap.get(Thread.currentThread(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stem.out.println("B from "+Thread.currentThread().getName()+" get data "+data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B:
我们可以为共享数据加上一个锁  在使用的时候就锁上 用完了就解锁

网友C:
如果有两个以上不同的线程同时操作一个数据  产生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

网友D:
对与多线程来说我们不知道何时会执行哪个线程,所以执行的顺序是不可知的

网友E:
可以使用这个加锁的代码
for(int i=0;i<max;i++)
{
    P(&mutex);
    cnt++;
    V(&mutex);
}

网友F:
你这个是多进程吧,不是多线程。

网友G:
把数据定义成全局。

网友H:
这个问题会在好多面试上问到。

网友I:
看你是共享读还是读写,如果是读可以用写互斥量,如果是读写,就用一般的互斥量。

网友J(2023-06-18):
在多线程中共享数据时,需要注意线程安全问题。为了保证线程安全,可以使用synchronized关键字或者其他同步机制来保护共享数据

网友K:
一般是加锁才行,不然数据容易被修改

网友L:
就弄个全局变量呗

网友M:
你说的共享数据不是基础操作吗?

网友N:
一般都是传参,就是数据赋值之后,得加锁才行

网友O:
这么还没玩过,感觉RTT还是比较复杂的

网友P:
你可以参考一下官方的demo,基本上都有共享数据的操作

网友Q:
RTT的资料不是很多么,关于数据操作更是很多

网友R:
你用的是哪款开发板啊?我给你提供个示例也行

网友S:
共享数据的话是指程序内部共享啊?还是咋弄?